一个关于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的问题,各路大神,有时间进来看看

楼主(2014-03-07):
r e g [0:5] B a r;
i n t e g e r T a b;
B a r = - 4'd12/4;
T a b = - 4'd12 /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最终bar和tab的值是多少?
Bar定义为寄存器变量,默认的是无符号型,tab定义整型,默认32位无符号型。
书上说bar的最终结果是:61,tab的最终结果是:1073741821

但是我总觉得bar的最终结果是13  (001101)

请教大家,应该到底是多少呢?

网友A:
Bar 是6位的,Bar=-4‘d12/4 ,那就是-3,

最高位是符号位
10,0011 --- 原码
11,1100  ----- 反码
11,1101 ------ 补码

负数就是按补码来的;11,1101 是多少? 就是61

另外一个算的不对,我算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r 是6位的,Bar=-4‘d12/4 ,那就是-3,

最高位是符号位

另外一个也是先算的补码,因为tab是整形变量,默认32位,所以- 4'd12要先转化为32位的补码为FFFF_FFF4再进行计算,因为基数形式默认的是无符号型,所以便是:FFFF_FFF4/4=3FFF_FFFD它的十进制数就是:1073741821。这个数就是这么来的。所以我Bar的结果我总感觉不对,觉得应该是先将- 4'd12转化为6位的二进制补码110100=52,然后再除以4,结果得到的应该是13.

网友B:
"/"的优先级高于“-”,第二个结果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优先级高于“-”,第二个结果是不对的。

这么说的话,tab的值应该是-3喽?书上的那个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的话,tab的值应该是-3喽?书上的那个结果是错误的?

对,应该是-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该是-3。

谢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
VHDL  有符号库和无符号库, 用谁是谁。 无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