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为什么画不出线 ?

楼主(2014-03-07):
想点APPLY时画个Silkscreen,程序不知为什么就是画不出,求大家指点:

("Apply"
x1=axlFormGetField(selform "X")
y1=axlFormGetField(selform "Y")
(axlDBCreateLine( (list -x1:y1 x2:y2), 0.2,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
)

X Y是通过FORM输入的数。是这样定义的:

fprintf(plfm "FIELD Y \n")
fprintf(plfm "FLOC 6 6 \n")
fprintf(plfm "REALFILLIN  10 20 \n")
fprintf(plfm "DECIMAL  3 \n")
fprintf(plfm "ENDFIELD \n")

到底是哪里的错 ?

网友:
一般来说程序员的提问应该是 XXX代码在YYY环境下产生了ZZZ错误
然后有意愿回答的人才好做分析
就LZ目前的提问,还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