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一体成型电感,里面的铜丝0.2mm直径,标称4A,这个能过4A?

楼主(2014-03-07):
电感的电流和里面铜丝粗细有什么关系吗?拆了一个一体成型的电感10uH,说电流4A, 量了下里面的铜丝是0.2mm ,0.2mm可以过4A吗?

0.03平方毫米的铜线过4A?这个电感是不是坑爹了?

网友A:
你看看是一根线的不  如果4A的话 这个线应该是2根起码,单根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一根线的不  如果4A的话 这个线应该是2根起码,单根肯定是不行的。

是单根的,但是好像不是圆的线,也不是扁线,有点椭圆。
先用着吧。

网友B:
要是工作在标称电流,那温升得有40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工作在标称电流,那温升得有40摄氏度

大概也就0.2mm*0.3mm多点

环境温度30度,这个要70了,恐怖。

网友C:
    这些参数不要相信厂家的,最好自己计算下。真正大电流电感象线艺的铜线都超粗,楼主说的这种货我以前做DC-DC也用过,效率低,或者干脆罢工,苦不堪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参数不要相信厂家的,最好自己计算下。真正大电流电感象线艺的铜线都超粗,楼主说的这种货我以前做DC-D ...

    那要4A的估计要12*12mm的电感了。
这个坑爹电感估计最多1A多点,还好我用的是升压,5V升压,输出电压10V多点电流170-180ma,算算就2W左右,5V输入升压控制器的效率是90%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4A的估计要12*12mm的电感了。
    这个坑爹电感估计最多1A多点,还好我用的是升压,5V升压,输出电压10V ...

    你这功率用它还行,4A的话12×12 400K频率做10来瓦的功率能行,再大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