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输入信号同时被两个信号驱动,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3-08):
例如,一个使能信号EN即上拉,又受其它芯片的IO控制,这样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A:
不会! 当IO不输出的时候,该pin为高电平。当IO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该pin为低电平。上拉电阻不用选得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当IO不输出的时候,该pin为高电平。当IO输出为低电平的时候,该pin为低电平。上拉电阻不用选得太小 ...

如果IO输出也为高电平呢?

网友:
..........................  你4K7上拉5V,使能控制3.3  假如不输出 ,那就是5V;输出低自然是低;输出高自然是3.3  相当于3.3和5V之间多了个4K7电阻而已 当然如果你3.3连这个都驱动不了就另当别论  不过既然是使能脚   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如果两个push-pull输出信号接在一起,会烧掉芯片。
如果想两个输出逻辑控制某个电路,应该用open drain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