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 Solder Mask 問題

楼主(2014-03-08):
我只想對高速差動對走線不蓋綠油, 其他走線還是要防焊, 請問要怎麼做?

我只知道在 solder mask 層用 2D Line 描繪, 但這樣太慢了,也不見得對的齊

有好的做法嗎?

网友:
差動走線  要裸銅嗎     前所未見    沒聽過有人需要  差動走線裸銅    裸銅(增加soldermask_top)  通常使用於大電流的板子
高速訊號 差動走線  不建議  使用裸銅

楼主:
我在高速(40G) 的 SCOPE 電路板子上看到的, 想知道在 PADS 上要怎麼做到, 有看過資料說 防焊綠漆會造成高頻訊號衰減, 很多 RF 板子也都是裸銅的

网友:
把需要加阻焊的线高亮,告诉板厂帮你开窗,也是一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