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drawing 问题

楼主(2014-03-08):
各位高手,在sub-drawing导入元件后,元件没有位号,如何把原理里的位号自动添加进去???
3 ?& G  [4 L# M急。。。。。。。。。。。。。。。。

网友:
呵呵 ,曾经这样搞过两块板拼在一起,结果显示R*,C*……最后只能老实从原理图导

网友:
Subdrawing只能导线!如果想导原件的话,用导入Placement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