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板框后无法设置成copper pour的模式

楼主(2014-03-08):
各位童鞋好,最近看教程有通过复制板框的方法将板框变成铺铜平面,很好的方法,不过貌似不是每次都行,这次将板框复制下来后,这个2-Dline的tpye是灰色的,下拉菜单无法调用,无法设置成copper pour的样式,请问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难道是我哪里设置不对了吗?

网友:
无图(FILE)无真相。

网友:
    你的板框里面是不是有被挖空的地方?

网友:
    板框要改成2D线在复制,否则复制出来就是板框挖空区域,一个设置不会让你存在2个板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