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看不懂

楼主(2014-03-08):
大侠们、Freescale的数据手册,描述I/O时,这样描述,到底表示上拉还是下拉呢?

网友A:
你关心它上啦还是下拉干什么? 这不就是SPI借口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关心它上啦还是下拉干什么? 这不就是SPI借口么?

想知道这个口芯片内部是否有上下拉

网友:
有个1的注释角标,看一看呗

网友:
datasheet 上传一下,大家才能帮你分析啊

网友(2021-07-19):
    内部应该有吧

网友:
    把芯片钳开看下了

网友:
    SS肯定是带上拉了,SCLK,MISO也是带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