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ASI 16.6和谐疑惑,求教高手解答

楼主(2014-03-08):
为什么安装完成后没有Base文件夹呢?第一个pubkey是放在tools目录下,而第二个是要放在Base下面,但是我的怎么没有呢?
PS:我是安装完allegro pcb 16.6后,再来安装ASI的!谢谢了

网友A:
卸了重装,装卸几次都很正常,我也是反复摸索才成功的,要严格按照别人的安装步骤来,这里附上一个别人的安装步骤

sigrity 16.61安装和谐步骤.zip

楼主: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
已经装好allegro了是不是只能先卸载了

网友:
没有base,可能是你装的版本是16.6x,只有16.6才是base。否则就是update1 updatex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卸了重装,装卸几次都很正常,我也是反复摸索才成功的,要严格按照别人的安装步骤来,这里附上一个别人的安 ...

哥,可否指点一下,我也是按照上面的步骤来的,破解了好多次,很头疼啊,有邮箱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可否指点一下,我也是按照上面的步骤来的,破解了好多次,很头疼啊,有邮箱吗 ?

必须先安装16.60好像

网友B:
破解好了,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解好了,哥,谢谢

怎么弄的?你的版本是哪个呢?是先安装allegro吗?再安装ASI吗?

网友:
弄好了,之前我是装的Cadence16.6

网友:
在安装ASI 16.6的,就可以了,破解的时候有点麻烦,DOS命令要会,不然会整死你的

网友(2014-04-27):
要先装16.6,再安装16.61吗?16.63有和谐成功的吗?

网友:
16.63哪里有啊?

网友(2014-06-12):
    楼主,是不是可以直接安装ASI 16.63,而不用先安装ASI 16.60

网友C:
    楼主,我这边安装好之后,如图SI和PI里头却没有选项,请问有没有支持这功能的license

网友:
我是先安装SPB16.6再安装ASI 16.63再加上破解之后就可以开启,但是我会出现楼上这情形,却无法使用

网友D(2014-08-22):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这边安装好之后,如图SI和PI里头却没有选项,请问有没有支持这功能的license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2014-10-04):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一样。。。。。。

我的有选项 但是选了之后提示license为base的 无法启动此程序,然后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