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4-03-08):
795的pcb板子中有几对差分就是建立不成功,总是报其中一个网络是电源网络,怎么解决。类似改版吧

网友A:
最好有截图,ces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截图,ces的截图

好的,明天我截图。不过能帮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有一跟线就是连不上,总报这个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我截图。不过能帮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吗。我有一跟线就是连不上,总报这个错。

这个是什么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这么试下:打开CES,找到PART选项卡,然后选中PCB里和差分线并接的上下拉电阻;把相关电阻Series的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