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插座中心针

楼主(2014-03-08):
DC电源插座中心针有:0.5mm/0.7mm/1.0mm/1.1mm/1.3mm/1.65mm/2.0mm/2.5mm/3.0mm
这些中心针的尺寸跟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中心针直径为0.7 写着额定负载:30v 0.5A,  是不是指的最大功率不能超过15w呢? 如果输入5v,2A的电流呢?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中心针只能过0.5A,那这个和电压没关系,哪怕你1V,仍然是0.5A

网友B:
中心圆的尺寸跟电流有关系,如果公司里有不同的电源适配器,也为防机子的电源插错,会选择不同的中心圆的尺寸,如5V用2.0,12的用1.5,24的用1.0的,这样,24V的插不进5V跟12V的,防烧毁机子,5V,12V的可以插入24V的,反正电压低,最多工作不正常,也不会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确定是中心针只能过0.5A,那这个和电压没关系,哪怕你1V,仍然是0.5A

能解释一下额定负荷是怎么回事啊吗? 求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心圆的尺寸跟电流有关系,如果公司里有不同的电源适配器,也为防机子的电源插错,会选择不同的中心圆的尺 ...

小日本鬼子有一套標準,電壓小的孔徑越小,電壓高的孔徑較大,如此這樣高壓的插頭,絕對插不進低壓的DC JACK。

如果做產品要賣到小日本,就要依照規範 JEITA RC-5320A 選擇DC JACK。

330.41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59, 下载积分: 威望 -5

拉不出黃金的黃金獵犬!^_^
狗狗斑竹所说的,传说中的黄金猎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日本鬼子有一套標準,電壓小的孔徑越小,電壓高的孔徑較大,如此這樣高壓的插頭,絕對插不進低壓的DC J ...

黃金獵狗大大︰

小的有一疑問,規格中標示的

Internal : 2A

External : 4A

這是何意?

网友(点评):
四不一沒有 + 二個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黃金獵狗大大︰

小的有一疑問,規格中標示的

你應該知道的 .........   四不一沒有+二個不會。

不知道!
不清楚!
不明白!
不要問我!
沒有答案。

這個不會,
那個也不會。

网友(点评):
沒救了!挖個坑埋了吧~連 SMK 原廠都不理我。>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心圆的尺寸跟电流有关系,如果公司里有不同的电源适配器,也为防机子的电源插错,会选择不同的中心圆的尺 ...

说得在理,不过还是得根据的负载电流来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