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电距离在layout中的要求

楼主(2014-03-09):
如果一个电源模块标明爬电距离为4mm,那在Layout方面有什么要求或者进行怎样的设计比较好?

网友A:
空間夠的話,就用距離隔絕。

空間不夠的話,增加沿面距離,請看附圖。

了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間夠的話,就用距離隔絕。

空間不夠的話,增加沿面距離,請看附圖。

很形象啊,什么资料里面的。

网友(点评):
50GB 過期狗糧中的一份!^_^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間夠的話,就用距離隔絕。

空間不夠的話,增加沿面距離,請看附圖。

牛,推荐一些论坛或者资料让我们学习学习呀。

网友(点评):
你們的擺渡,我們的古狗啊~^_^

网友:
    在EN/IEC 60950中
    爬电距离Creepage 是根据Insulation要求, Pollution等级,材料类型和工作电压来制定的。
电气间隙Clearance 是根据Insulation要求, Pollution等级, Nominal AC Mains和工作电压来制定的。

    电源模块标明爬电距离为4mm——如果不较真的话,就沿PCB表面(coat的pcb和不coat的pcb要求是不一样的,不coat的pcb 爬电距离要更大些)4mm layout吧,布局时其它元器件也远离此电源模块。

如果要搞得很清楚,去查IEC/EN/UL60950-1 表2K,2L 和2N。
前提是了解清楚Insulation要求, Pollution等级,材料类型和工作电压,Nominal AC Mains。

楼主(2014-04-20):
    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网友B(2016-08-25):
引用 网友A:
空間夠的話,就用距離隔絕。

空間不夠的話,增加沿面距離,請看附圖。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开槽宽度有要求吗?我看到有人说必须1mm以上,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开槽宽度有要求吗?我看到有人说必须1mm以上,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Simple Design Tips
As IT products continue to get smaller, i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to have a good and calculated PCB design that not only reduces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ssions, but that also reduces creepage and clearance problems. Where shortage of space on a PCB is an issue, especially between primary and SELV circuits, techniques such as slots or grooves can be used to attain desired creepage distance. Slots must be wider than 1 mm; otherwise, they are not considered acceptable.

是有技術文檔這麼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开槽宽度有要求吗?我看到有人说必须1mm以上,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爬電(Creepage)防制的 PCB 孔槽寬度,必須大於 1mm 的原因︰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eepage distance of anygroove less than 1 mm wide is limited to its width; any air cap less than 1 mmwide is ignored in computing the total clearance.
    Determination of creepage distances and clearances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IEC 60335-1,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domestic andsimilar electrical appliances.

    重點:
    低於 1mm 的孔槽,法規不列入爬電距離(Creepage Distance)的計算(視為直線距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请教一下,这个开槽宽度有要求吗?我看到有人说必须1mm以上,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這個圖應該有助於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