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可以采用PCB的手法解决封装类东东?

楼主(2014-03-09):
一直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接触封装行业的工程师、老板都一股脑的想用做PCB的思维、材料、工艺、设备去处理封装产品。难道不可以吗?一直都被苦恼着。有侠客能帮忙说明下吗。

网友:
部分可以通用,但是很多地方无法替代,
思维:PCB板件逐步向高多层发展,工程师在追赶着能够通过更快信号的背板之类的方向发展,封装产品则向更加轻薄的方向发展,现代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封装产品功不可没;
材料:很多应用在PCB生产中的板材为有卤材料,想要加工满足无卤条件的基板就不适用了,而且应用在封装基板上的板材种类也很有限;
工艺:PCB工艺参数一般都无法满足封装基板的蚀刻精度,基板的内外层线路蚀刻都会更好一些,基板多采用多阶盲埋孔工艺,PCB板多是通孔等等;
设备:这个就不用说了,应用不同,自然会有不同啦
以上都是我的个人理解,各位高手帮忙指正,希望能帮助到你,谢谢!

网友:
Package type: Double Die Package (DDP) 以上的結構,
PKG就要以3D結構來看(與產品的訊號速度也有關係),如果要準確分析,PKG的特性建議用3D tool來分析比較適合歐!

3D tool:
(1)FEKO V6.3
(2)CST 2013
(3)HFSS 2014

楼主:
材料方面也有很多物理特性的区别。卤素更突出在环保方面。

网友(2019-05-05):
存在即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