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过来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何关联起来?

楼主(2014-03-10):
DXDESIGN中可以直接IMPORT 原理图。
PCB图在pads中用自带的工具转成了HKP,已经在EXP中成功的引入了PCB。

但是2个如何关联起来?实现在DX中能修改原理图在PCB中能实现?

楼主(2014-04-17):
搞定了。

成功引入ORCAD原理图 +PADS格式的PCB版图,
具体的操作思路是
1.按照正常的操作在DXD中导入ORCAD格式的原理图DSN格式的:用菜单FILE-->INPORT选ORCAD的即可。
这里有个小技巧,最好先在ORCAD中批量替换好同类的元件,因为别的软件没有EE中PART的概念,直接导入后一个元件都会分成N个PART,非常麻烦。
批量替换参考这个:
http://wenku.baidu.com/view/4f16b801a6c30c2259019e0e.html

2. 使用PADS自带的PADS TO EE工具(安装完整版的PADS都有,精简版的没有)可以转换出EE需要的5个HKP文件,用EE的库管理器可以导入焊盘封装等全部需要的信息了,非常爽。

3.在EE的库管理器中编辑好PART(符号对应上CELL)等。 这步就比较费时间了。

4.按照正常的流程,在DXD原理图中生成EXP版图。这部肯定你要先编辑好上面说的每个元件PART才能进行。这个时候生成的版图当然还是空白的。

5.在EXP中FILE--->IMPORT DESIGN ,找到第二步生成的5个HKP文件 ,然后导入即可。

完成后即可和普通的项目一样原理图和版图关联起来了。

楼主:
左边为ORCAD导入的原理图,右边为PADS导入的版图,可以看到高亮的地方可以关联起来了。

网友(2014-07-03):
转过来的原理图要使用DxDateBook关联的库怎么办?

网友(2014-10-17):
牛拜啊!额的神,这不就是俺一直想要实现的吗!
期待大神编写个工具软件,能把原理图符号及PCB封装自动整合到EE的库里面,简化转换

网友(2015-01-07):
    mark下,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2019-04-19):
    我是PADS LOGIC 原理图,PADS layout PCB,PAD设计速度跟不上,就是一直转 expedition设计,但是硬件原理图经常改,我需要转回PADS,然后更新网表,再转EE,总感觉很麻烦。如果直接可以转原理图,那不就方便多了?请教大神,PADS LOGIC 转 DXDESIGRNR,如何实现,我之前也试过,DX导入时候需要添加库路径,我就不明白这个歌库路径是指???想你请教下,还有原理图转换完成后,如何与PCB交互布局。能否详细。PADS layout转换EE我已经很熟悉了。

网友:
    原理图可以交互PCB,PCB是否可以交互原理图呢?亲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为ORCAD导入的原理图,右边为PADS导入的版图,可以看到高亮的地方可以关联起来了。

    正向标注,成功吗?PCB设计中,惠导致原理图DX很卡是部是?

网友(2021-04-14):
    这位是高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