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DDR3仿真波形分析

楼主(2014-03-10):
绿色的线是数据线。红色的线是DRAM端的数据线,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像是源端的信号有反射,是不是仿真的时候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源端的信号基本上不会有太好看的,被反射。

网友A(2014-09-16):
建议使用眼图看比较好,这样看的只能看到波形怎么样,对整个系统的信号质量和容错能力没法评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眼图看比较好,这样看的只能看到波形怎么样,对整个系统的信号质量和容错能力没法评估。

pads9.3的hyperlynx眼图可以用吗。我的怎么也用不了 ,图标是暗的。求解。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9.3的hyperlynx眼图可以用吗。我的怎么也用不了,图标是暗的。求解。非常感谢!

我的也用不了,你可以另外安装一个hyperlynx,破解了就可以用了,功能比这个更加多,

网友C:
pad9.3带的Hyperlynx可以仿眼图,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中的选项全勾上,应该就有权限了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C:
pad9.3带的Hyperlynx可以仿眼图,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中的选项全勾上,应该 ...

thank  有,已解决

网友(2015-02-28):
可以检查一下PCB阻抗匹配

网友(2015-05-05):
引用 网友C:
pad9.3带的Hyperlynx可以仿眼图,setup——options——license checkout and checkin中的选项全勾上,应该 ...

mark

网友:
    是哦,为什么远端的信号比较不好,因为反射吗,那这样接收端的信号不应该也会受影响,那我们应该只关心接收端还是源端也要关心

网友:
    主要看接收端,适当关注源端。

网友(2015-06-25):
    借宝贴刷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