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H 功率电感替换型号

楼主(2014-03-10):
  如题,想替换PA2050.103NL这款电感,它是典型电路上给推荐的,我电路中额定电流最大是5A,但目前找的功率电感的DCR都挺大的,比PA2050.103NL的DCR大约10个数量级,所以不太清楚是否有影响,我这个电感是用在升压电路中的。
谢谢!

PA2050

网友A:
    你电路中开关频率是多少?我建议你用PQ2620的磁芯漆包线用1.2平方毫米的多股纱包线代替,只要磁芯选好了,效果一样。你用推荐这货单价应该在1.2-1.5美刀左右,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路中开关频率是多少?我建议你用PQ2620的磁芯漆包线用1.2平方毫米的多股纱包线代替,只要磁芯选好了, ...

    开关频率大概在400多K,这个自己绕功率电感还没试过,有空学习下,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僅供參考!

    收到,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僅供參考!

前一个线艺的电感完全能代替,不差钱的公司可以用。400多K我建议用成品电感,就象线艺那种。我说的那个方法要对磁芯变压器比较熟悉,不然你做出来效率很差。用线艺或推荐型号基本一炮中的,好调试。不是做规格要求很高的我建议你用线艺的把板子调好后用我说的方法省点成本,老板才会发觉你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