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面试问题 一般大公司 都会问哪些?

楼主(2014-03-10):
PCB layout面试问题  一般大公司 都会问哪些? 请指点下? 不胜感激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吧。直接让你动手!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吧。直接让你动手!layout单词多写了个字母

网友:
    给你一块一个DDR板子,有一定密度,多久完成?

网友:
    SI  PI方面的知识,叠层、阻抗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