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选取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3-11):
这有个PCB,不知道加了什么特殊属性,选取元件的时候只能通过点击元件管脚才能选中元件,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原文件是2007格式的)

网友:
可能是做元件引起的!不知道你的库是否是自己做的还是其他软件做的,区域的问题吧!

网友:
你把图片中的这两个项标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能为黑色。

网友:
把这里的显示打开就能选了,和楼上撞图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