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xpedition中工作在place mode时,怎样一次性放置所有的元件封装?

楼主(2014-03-11):
在place mode时,是不是只能一次放一个元件啊,有没有办法一次全放完所有unplace的封装?

网友A:
你用的还是旧版本吧,,至少7.9.3就有Distribute的Action了,一次性就可以了!

楼主(2014-05-23):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还是旧版本吧,,至少7.9.3就有Distribute的Action了,一次性就可以了!

我用的是7.9.5,是不是全选所有器件,再选择action-distribut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7.9.5,是不是全选所有器件,再选择action-distribute?

没错!

3F的keyin命令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