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9.5关于封装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4-03-11):
比如二极管有多个封装 D07,D07A(显示D07在前 ,D07A在后),我全部都关联了以前用其他版本如9.3 或者2007 ,只需要在线路图里面把二极管的封装改成D07A,导入PCB里面封装就是D07A了,但是在9.5里面我在线路图里面改了封装改成D07A,然后在线路图里面看也确实就是D07A的封装,但是导入PCB里面就是D07的封装。 求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没事用LOGIC 画什么鸟原理图呢。  ORCAD 比他好千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用LOGIC 画什么鸟原理图呢。  ORCAD 比他好千倍。

我是来求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吐槽的。

网友B:
导网络表或更新ECO时,这一项要记得勾选:

网友:
1、从pcb删掉再导入网表
2、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库里有同样的封装

网友C:
如果指定的封装有多个那要求,把需要的封装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指定的封装有多个那要求,把需要的封装置顶

置顶是一个方法 但是有时候一个元器件要几个封装  太麻烦了 以前9.3 2007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网络表或更新ECO时,这一项要记得勾选:

拜服,这样就对了。 买你书果然没错。
是不是以前的版本是默认勾选的,这个9.5没有默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服,这样就对了。 买你书果然没错。
是不是以前的版本是默认勾选的,这个9.5没有默认。。。

默认是不勾选的。但是只要你勾选过一次,以后每次打开logic都是自动勾选上的。

你要用好一个软件,你得了解它,熟悉它,它才能更好的为你服务。

BS任何因自身技能不行而怪软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