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信号测试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11):
大家好,我在测试DDR2 DQS信号时候发现测试的电平与实际电平差距很大,实际按照spec里定义的,峰峰值应该在1.8V左右,但是我实际测试出的波形电平峰峰值有6V左右。。。
是不是我示波器设置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因素造成,测试的CLK的波形幅度没有问题,峰峰值1.8V到2V之间,频率也对

网友:
SPEC上面说的是单端的,你测试的差分信号的幅度吧,另外加上overshoot也差不多这些了。

楼主:
我测的是差分的啊,Spec里说的也是差分的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