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RCAD库里修改了个元件,再向原理图放置该元件时,提示:XXX is out fo datae wi...

楼主(2014-03-11):
1金币
新手,新建一个原理图后又新建了一个库,在库里修改了个元件,再向原理图放置该元件时,提示:XXX is out fo data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 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ary.
重启电脑也不起作用,找不到那个 Update Cache在哪里啊。

楼主:
orCAD 中原理图库的更新(UPDATE CACHE)
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
做原理图库出现的问题
在做完原理图封装后,在调入时,出现Part is out of date with respect to the design cache.use update cache to synchronize the part in the cache with the library的提示,解决方法:
选择File目录树,点file.dsn前面的"+",再点Design Cache前面的"+",找到你所出错的Part名称,design>>Update cache 一下就行了
------------------------------------------------------------------------------------------------------------------
百度了下,找到了,抱歉,浪费论坛资源了。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天了。

网友A:
先在design cache文件夹上右点选cleanup cache,然后就可以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design cache文件夹上右点选cleanup cache,然后就可以放置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