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过孔问题

楼主(2014-03-11):
  大家看一下,这样斜着打过孔有哪些信号完整性问题?

网友A:
并不是每个VIA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需要看你是什么信号。看你这样走线,应该不是什么高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每个VIA都会引起信号完整性问题,需要看你是什么信号。看你这样走线,应该不是什么高速信号

  是高速信号,这个问题会产生参考平面不连续问题,进而产生电源噪声问题

网友A:
从你这样layout来看,你这根本不会有很高的速度,因为高速信号基本不会像你这些经过via之后,还有分两段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这样layout来看,你这根本不会有很高的速度,因为高速信号基本不会像你这些经过via之后,还有分两段走 ...

那应该怎么走,才可以,前辈,能不能给我建议?

网友:
“一连” 菊花链

网友B:
这种拓扑,再加上这种打孔方式,电平2.5V以上、速率几十兆以下可能还能对付。低电压高速率的信号,打板前先拜佛。
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总会看到这种布线方式,难道就是为了美观,过孔搞成一条线也没啥好看的啊。
这种布线方式失败的板子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拓扑,再加上这种打孔方式,电平2.5V以上、速率几十兆以下可能还能对付。低电压高速率的信号,打板前先 ...

恩,说的太对了,以后还是打成双排孔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说的太对了,以后还是打成双排孔比较好

怎么样处理才是正确的,指教。

网友:
学习下,坐等回复。

网友B:
如果可能,不要让过孔割断平面!
当你不知道哪个因素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不要放任这些因素自流,要管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能,不要让过孔割断平面!
当你不知道哪个因素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时候”,不要放任这些因 ...

  恩,是的,内电层我用的是正片,要是负片的话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   (附件的图是内电层用的是负片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处理才是正确的,指教。

  相邻内电层用负片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4-10):
引用 楼主:
相邻内电层用负片就可以了

不是正负片的问题,上面于老师说了,不要隔断参考层,吧via错开,参考面包围via。

一般我设置3.3v 内层via to shape 10mil 不知道是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正负片的问题,上面于老师说了,不要隔断参考层,吧via错开,参考面包围via。

一般我设置3.3v 内 ...

  负片是没有规则设置的,我们看到via via之间无shape是我把内电层也设置成了正片,就出现这个效果了

网友D:
1.上面于争老师说的moat槽问题;
2.你自已所说的参考面不一致问题,由于没有叠层,我们无法看到。如果是参考两个不同平面那肯定会耦合更大的回流电感,电源噪声也会有,EMI、串扰也会有;
3.上面也提到的STUB问题,但对于此信号来说,主要影响在于振铃,不会有较大的本质的影响;主要还是因为你的信号频率不高的原因,如果太高,就不止这些了。10G以上的高速SERDES会因为这样长的STUB而失效,且无法补偿。
4.还有一点,老生常谈,为何不能少两个过孔呢,走线尽量优化,少打过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内电层我用的是正片,要是负片的话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   (附件的图是内电层用的是负片 ...

看你的图好像是用的cadence,但又把pin number打开。负片是可以执行规则的,当规则大于负片的anti pad时,会采用规则的间距设置。且如果你想显示负片的规则,setup里要勾选thermal选项。
上面一位兄弟的问题,10mil via-shape的间距是否可以:一般经验是不低于4mil都可以,满足板厂工艺要求就好。当然,如果板子简单,可以间距大点,这样选择的板厂的范围也会大,价格也会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上面于争老师说的moat槽问题;
2.你自已所说的参考面不一致问题,由于没有叠层,我们无法看到。如果是参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这组数据要换层,所以不得不打过孔.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这组数据要换层,所以不得不打过孔.

   这是叠层,过孔是从顶层打到底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图好像是用的cadence,但又把pin number打开。负片是可以执行规则的,当规则大于负片的anti pad时 ...

  负片在哪里设置规则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这组数据要换层,所以不得不打过孔.

我是指的白色的走线上面的三根线,可以在内层往下出线,右边三根内层线向右,这样或许可以不用反复换层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负片在哪里设置规则呀?

规则一样设,但负片会ANTI PAD和规则同时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则一样设,但负片会ANTI PAD和规则同时起作用。

  我是说在哪里有设置的地方ya

网友D:
设置规则不是一张图能解决的,你论坛上搜索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规则不是一张图能解决的,你论坛上搜索找一下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