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fpn封装散热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4-03-11):
大家好!一直不明白,qfpn封装的散热焊盘的soldmask层为什么要按照下图的来做?

网友:
图左上为开阻焊形状,右上角为开钢网形状。阻焊比焊盘稍大一些即可,保证贴片开钢网的地方都已开了阻焊窗;而钢网有时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开的太大漏锡太多,吸热太慢,开的太小漏锡量不够等现象。打过孔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散热,一般打两面开窗的小孔。

网友(2014-05-16):
说的有道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