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铜皮如何显示成实心的?

楼主(2014-03-11):
图中的铜皮是用点填充的,如何显示成实心的?

网友:
你那似乎是静态铜哦,静态铜就是显示这样。

网友:
静态铜也可以显示实心。

网友:
此操作也不可以的哦

楼主:
静态铜皮不做避让,但是图中的静态铜皮有避让呀,这是什么原因?

xya

网友:
铜皮显示问题,你勾选了静态和动态的区别就会有这种情况,这里显示优先级最高的,如果把这个勾去掉,其他还有设置铜皮的显示问题的,有一条条的和实物一样的还有铜皮只有一个框显示。造成这种原因可能是你用了别人的ENV 加载了设置造成的,希望对你有用 不明白的在联系

网友(2021-02-04):
    静态铜皮不做避让,但是图中的静态铜皮有避让呀,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这里勾选static_shapes_filll_solic
    不过一般不勾选,已区分静态和动态铜皮

网友:
    如下步驟執行即可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静态铜皮不做避让,但是图中的静态铜皮有避让呀,这是什么原因?

    你可以先铺动态铜,然后转换成静态铜,这样静态就会有避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