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跟新原理图,上次放置好的器件全部还原了?

楼主(2014-03-12):
如图,为什么跟新原理图,上次放置好的器件全部还原了?

网友:
    元器件的编号改变了

网友(点评):
图片不好弄,我解释一下吧:原来板子上有电阻R1,跟新的时候,软件先删掉电阻R1,在后面又添加电阻R1。

楼主:
    原理图里面有重复ID。

网友:
    所有的原理图软件都有一个bug,或说是不合理的习惯,就是放一个电阻比如是1K,然后连续放N个,
再一个个修改电阻值,
只要update一下元件符号,则所有阻值都回到1K。

    正确的做法是,库里有一个1K 的电阻,假设你认定或暂时认定这个符号是你现在的标准,就以此为模板,copy 产生你遇到的或你知道的电阻值出来,比如 0, 1, 2.2 10 22 33 47 56 68 75 100 110 150 220 330 1K 2.2K。。。。。。。。。等等, 或者带有 5%  1% 标志的,
比如:
R0603_1K_5%  R0603_1.00K_1% R0402_6.8K 等等,

    以后,你遇到什么没有的电阻值,照着copy 一个新的就好了,编写的规律一定要自己看明白好记哦!!!

之后,你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出现了

网友A:
    这个方法好,之前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这样做完库的内容太多了。现在自己做库就没有这样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好,之前的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就是这样做完库的内容太多了。现在自己做库就没有这样做了。

    库,关键在于分类存放,不然allegro 安装完整的库占8G 多,你想找一个元件 难!!!

库内部靠的是前缀排列,按一个字母立马挑到你要的那一类元件堆里,不存在文件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