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心库有关

楼主(2014-03-12):
本人刚接触mentor EE,想请教:如果没有对方的中心库,可以打开对方的原理图和PCB图吗?

网友A:
没有中心库也可以,需要对方提供整个设计project的目录,原理图完成后,设计PCB之前,会进行package,将所有涉及的器件打包存为该project的本地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中心库也可以,需要对方提供整个设计project的目录,原理图完成后,设计PCB之前,会进行package,将所 ...

谢谢你的帮助!
我再问个问题:对方用的是WG2004,我用的是EE7.9.5。要怎么转换或设置,我才能打开对方的原理图和PCB图?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我再问个问题:对方用的是WG2004,我用的是EE7.9.5。要怎么转换或设置,我才能打开对方 ...

隔代久远,呵呵…… 需要转换,工具是7.9.5里自带的,可能包括库、原理图、DC-DXD等等;

看看这个页面或许有用。

网友:
应该可以打开,只是会提示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