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3-12):
请教一下,图中那个是什么元器件? 这种叫什么封装?谁有封装尺寸图吗?

网友:
看外形貌似一颗贴片晶体。不肯定。

网友:
可能是 32.768KHz 晶體。
看起來跟 http://www.dzsc.com/product/info ... 13329135026311.html 這個很像。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32.768K的晶振。特别要注意,别焊接反了。

网友:
不是晶振么?  可能是32K左右的
还有就是两个晶振太近了吧  没有影响么?

网友:
    应该是7015封装32.768KHZ的晶体

网友(2014-11-26):
    32.768KHZ的晶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