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连线问题-为何从art3层开始,一拉线就自动跑到了art6层?

楼主(2014-03-12):
本人layout一个8层板。打完过孔后,想在art3信号层布线,可是每次只开启顶层和art3层后,选择引脚,按F2之后,就自动跑到了art6层?是不是哪里需要设置啊?求解!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的是第6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地方设置的是第6层?

    不是。这个地方我设置了
    设置为bottoml !

网友B:
    用router走线吧!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router走线吧!方便点

    route也无法走!提示Interactive Route: Cannot start routing from (H) art03 (3), current layer restricted for Net (or Pin Pair): DDR0_A13

网友C:
    直接将文件传上来,猜来猜去,真是累S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将文件传上来,猜来猜去,真是累S个人

    文件已经上传了!请jimmy看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已经上传了!请jimmy看一下!谢谢!

楼主:
    哪里设置的啊?jimmy!放在论坛里回复。以后可以帮助别人啊!

网友D:
    估计是这些网络做了条件规则设置,限制了这个网络的走线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这些网络做了条件规则设置,限制了这个网络的走线层。

    恩。是的。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