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隔为0.7mm的BGA,扇出时过孔设置多大的合适?

楼主(2014-03-13):
谢谢!

网友A:
间隔为0.65mm pitch 的BGA,过孔打8/14 (单位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隔为0.65mm pitch 的BGA,过孔打8/14 (单位mil)

难怪,设置成8/16时,只能扇出一部分!

但是这个文档里,设置的却是8/16的过孔

网友(点评):
那就把间距设小一点

网友(2015-04-16):
    间距不要设的太大

网友B(2015-06-11):
引用 网友A:
间隔为0.65mm pitch 的BGA,过孔打8/14 (单位mil)

    求教,有没有其他尺寸的,比如0.8,0.75,0.5的间距怎么打孔?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1mm的和一个0.75mm间距的,还有芯片规格书推荐的焊盘大小,我是选最大还是最小的?

    中间值到最小都可以。

网友:
    求教,有没有其他尺寸的,比如0.8,0.75,0.5的间距怎么打孔?~~我也想知道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板,间隔0.8的BGA,过孔外径设置的0.4M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求教,有没有其他尺寸的,比如0.8,0.75,0.5的间距怎么打孔?

    之前做过一个板,0.8mm间距的BGA,使用的过孔外径0.4mm,内经0.2mm,主要是因为制版厂的工艺限制,再小了可能就需要激光打孔了,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做过一个板,0.8mm间距的BGA,使用的过孔外径0.4mm,内经0.2mm,主要是因为制版厂的工艺限制,再小了 ...

    谢谢,pitch0.8: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