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8系统装PADS9.5

楼主(2014-03-13):
大家好,有人在win8系统装成功过pads9.5没有,能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跟一般安裝WIN7安裝一樣

网友:
就是LOGIC设置哪里不行。其它的安装和之前的版本一样。按着别人写的说明一步步装就可以了。

网友A:
    安装了坛子里的简化版,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坛子里的简化版,没问题!

    在吗?我的win8.1,安装pads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但安装到最后它说解压一些文件,然后安装界面不见了,也没有提示安装成功,桌面也没有生成图标..

楼主:
    不是吧,我死活装不成功,莫非我是装了诺顿杀毒软件,晚上卸载了再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吗?我的win8.1,安装pads的时候没有出现问题,但安装到最后它说解压一些文件,然后安装界面不见了,也 ...

要以管理员身份安装!否则可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