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和mentor ee2005共存问题

楼主(2014-03-13):
求助:我先安装好了pads9.5之后,再安装mentor ee2005软件,安装ee到后半部分时提示注册表找不到路径,如下图所示(提示了好多次):一直按确定之后,终于安装完成,重启之后差不多已装好,结果发现:ee软件可以用,但是pads9.5只有logic可以用,layout和router用不了,打开就提示:
其中,pads安装路径为D:\MentorGraphics,ee安装路径为D:\Program Files\MentorEE,安装ee前已经将pads的图标和安装文件夹备份过了,为了解决问题,我按照网上的办法都试了一遍还是不行。现求助!
网上的办法:
办法一:
1:SDD Configurator,选EE2007.9.1
2:把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办法二:
1,安装PADS9.3,必须先安装软件。想怎么装,就怎么装,随你便,装上后才能破解。  2,查看环境变量中是否有MGLS_LICENSE_FILE变量,若有,删除之,必须删除。  3,运行MentorKG,等待,等待…… 生成文本文件,另存为LICENSE.TXT  4,将LICENSE.TXT放在某个合适的位置,如:C:\LICENSE.TXT   5,添加环境变量MGLS_LICENSE_FILE :C:\LICENSE.TXT 6,完毕  7,补充:不需要,不需要替换MGLS.DLL    注意:  1,经过不完全试验,该破解适合于任何版本的Mentor软件。以前安装有的其他的Mentor软件,也使用这个license。但需要替换MGLS.DLL的老版本软件,还是要照常替换MGLS.DLL,已经替换过的,不需要再替换。PADS9.3是不需要替换的。  2,若重新安装其他Mentor软件,如EE2007.9,则重复上面1-5步,然后再用老破解中的MGLS.DLL替换EE2007.9的MGLS.DLL。注意,第2步不能忽略。  3,该破解是从安装好的Mentor软件中去寻找feature,所以需要先安装软件,再生成license。 4,经试验证明不一定都要按在C盘,cadence,ee20079,pads92,pads93可以都按在D盘
办法三:
彻底安装和CR好以上两个工具后,将MentorGraphics文件夹内的Pads文件夹设置为只读。再configurator为EE即可两个同时使用。
其中办法三种替换MGLS.DLL不太明白,所以没按提示做。

注册表找不到路径

注册表找不到路径

网友(2014-05-22):
win7 64位,用方法一可行。上图

网友:
我就是按方法一来的,重复一下步骤过程:
先装PADS并和谐,后装EE并和谐;
1:SDD Configurator,选EE(提示无许可时选我有许可直接用);
2:把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下的*.dl全部拷贝到
C:\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Programs(相同的文件我不复制)
3:直接运行PADS的应用程序,EE和PADS都可用

网友(2014-09-26):
如果是先安装Mentor EE后装PADS,这个方法还可以,同时打开!

网友:
mentor ee和pads不是可以共存的吗,我记得我装的pads9.4.1和mentor ee7.9.4是可以用的呀,只是不能两个同时用,pads转到mentor或者反过来斗殴需要切换一下才可以使用。

网友:
成功案例很多,XP上亲测可以双开。通俗来讲就是这么一句话,先装PADS,后装EE,然后用EE的cracker,破解LICENSE,EE和PADS可以共用LICENSE。不用改这改那环境变量,破完就好用了。至于失败原因,可能跟安装环境有关系。

网友:
还没搞定,而且电脑配置较高的话,可以把PADS装到虚拟机里,运行速度也不能接受,只不过总是不爽。哪位达到4级的,把“共存特效药”那贴复制过来,看看是神马特效……

网友(2019-08-09):
试试,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