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转换模块不正常的疑惑

楼主(2014-03-13):
      使用MIC29302做的一个电压转换模块,给3G模块供电的,高峰电流在2A。
      本来应该输出应该是4V,但现在输出只有0.6V,反馈电压值手册上是1.24V,这里只有0.5V。
      4V的输出直接接到了3G模块上,算是有负载吧。

模块电路如下:

PCB布局如下:

5V的输入电压是由TPS5450给的,是12V输入转5V/5A的电路。这个5V正常。

调了好几天了,实在找不出原因。各位看看是为什么啊??

更新:
     100K换成330欧,45.3K换成150欧,输出结果还是没什么变化!

更新2:
      我用一个裸板来专门调试这个模块,发现是正常的。这个电源只给了3G模块,3G模块为什么给拉低了呢?

更新3:
     我在电路板上割断了这个电源模块和后级相连的那块铜皮,电压就出来了。因此可以确定是3G模块给拉低了,为啥呢?

网友A:
不接负载是不是准的?把r257跟R259换成几百欧姆的试试。

网友:
把电阻值改成一两百欧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4955-1-1.html

那个帖子上说是调低反馈电阻,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也是选取100K和43K的,输出都正常啊

网友C:
最小要喂7mA电流,两个分压电阻的串联最大值为:4V/7mA=571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是不是准的?把r257跟R259换成几百欧姆的试试。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的设计也是选取100K和43K的,输出都正常啊。
而且SIM900的参考设计手册上推荐这个电路,也是选取的100K和43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要喂7mA电流,两个分压电阻的串联最大值为:4V/7mA=571R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的设计也是选取100K和43K的,输出都正常啊。
而且SIM900的参考设计手册上推荐这个电路,也是选取的100K和43K,难道是错的?

网友D:
如果你的 LDO 沒有接 SIM900 ,要調適電路就要用 571R 的分壓(R1+R2)。

當接上 SIM900 ,猜測其消耗電流應該大於200mA (純接收沒有待機)。
若是 SIM900 在發射模式,消耗電流應該大於600mA。
所以當接上 SIM900 時候,基本消耗可能會大於 7mA(待機模式),參考電路才會建議 100K 和 43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 LDO 沒有接 SIM900 ,要調適電路就要用 571R 的分壓(R1+R2)。

當接上 SIM900 ,猜測其消耗電流 ...

我的这个3G模块是MG3732,MIC29302输出就直接接到3G模块了。这样100K和43K的调解电阻没问题吧?但是输出就是没有电压啊

网友D:
可能是 MG3732 還沒有 Power on , 這時候  MG3732  消耗電流應該是小於30uA(以手機的一般經驗而言)。
除非 MG3732 的 Power on 信號和電源同時被打開,否則建議更換電阻 。

网友E:
反馈电阻太大了,电流达不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 MG3732 還沒有 Power on , 這時候  MG3732  消耗電流應該是小於30uA(以手機的一般經驗而言)。
除非 ...

我如果在输出端并联一个小电阻如330欧到地,能行吗?跟调低反馈电阻效果一样不?
如下图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太大了,电流达不到要求

楼上这样修改行不行?加一个330的电阻到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楼上这样修改行不行?加一个330的电阻到地

把R257   R259换成小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R257   R259换成小电阻就可以了

手头没有合适比例的小电阻分压,所以加330的行不行?

网友C:
真犟啊,大家辛辛苦苦给你找出问题,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用一分钟的时间换好电阻,然后给大家报告情况,感谢大家的支持!
如果你老在这里专牛角尖,估计这个帖子再也没人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犟啊,大家辛辛苦苦给你找出问题,如果我是你,我就会用一分钟的时间换好电阻,然后给大家报告情况,感谢 ...

对不起大哥。
不是我想钻,,手头没有电阻啊,没法换。要是成功了肯定来报告的。

网友:
把R259 去掉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要喂7mA电流,两个分压电阻的串联最大值为:4V/7mA=571R

电阻改小了,分别是330欧和150欧。输出结果一样没什么变化,是0.7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 LDO 沒有接 SIM900 ,要調適電路就要用 571R 的分壓(R1+R2)。

當接上 SIM900 ,猜測其消耗電流 ...

谢谢大哥了。
试过了,使用330欧和150欧分压,结果还是没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是不是准的?把r257跟R259换成几百欧姆的试试。

换小了电阻也还是这个问题,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了。
试过了,使用330欧和150欧分压,结果还是没什么变化。

有沒有可能 LDO 壞了?   或是買到假貨呢?  換另一片板子或是新的芯片試試看。

网友:
GPS模块在搜星的时候电流最大值是多少,考虑是不是因为搜星时,电流过大,DCDC芯片挂掉了。
并一个330R的负载是可行,这样比去配分压电阻效率高的多。

网友F:
补充:
如果是用POWER,尤其是国产的POWER来调试这一部分电路,请注意POWER的输出。我前段时间调试类似的电路,TPS62090 给GPS模块供电,总是挂62090,后来发现,国产的POWER在断电的时候,输出有几十V的反冲。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可能 LDO 壞了?   或是買到假貨呢?  換另一片板子或是新的芯片試試看。

我用一个裸板来专门调试这个模块,发现是正常的。这个电源只给了3G模块,3G模块为什么给拉低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 LDO 沒有接 SIM900 ,要調適電路就要用 571R 的分壓(R1+R2)。

當接上 SIM900 ,猜測其消耗電流 ...

大哥好,我用一个裸板专门调试,使用得是100K和45.3K电阻反馈,输出的话就是跟输入一样5V,不会出现0.6V的情况,我并了一个300欧电阻到地就正常。

但是,用之前的板子,直接给3G模块供电的话,就会把输出拉低了,MIC29302就不正常了。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电源芯片就只给3G模块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大哥。
不是我想钻,,手头没有电阻啊,没法换。要是成功了肯定来报告的。

大哥好,我用一个裸板专门调试,使用得是100K和45.3K电阻反馈,输出的话就是跟输入一样5V,不会出现0.6V的情况,我并了一个300欧电阻到地就正常。

但是,用之前的板子,直接给3G模块供电的话,就会把输出拉低了,MIC29302就不正常了。是什么原因呢?这个电源芯片就只给3G模块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
如果是用POWER,尤其是国产的POWER来调试这一部分电路,请注意POWER的输出。我前段 ...

我的情况是3G模块给拉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G:
6脚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接地? 看下第6脚是不是应该接地  你的PCB图好像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6脚怎么处理的? 有没有接地? 看下第6脚是不是应该接地  你的PCB图好像是悬空的

6脚跟3脚是连通的,也用过导线再次拉到地,没什么效果。我用裸板测试的时候6脚就是悬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情况是3G模块给拉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查下GPS模块找星或工作时电流是多大,你DCDC输出就2A,GPS模块电流需要2A或更大,模块肯定会被拉低,甚至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查下GPS模块找星或工作时电流是多大,你DCDC输出就2A,GPS模块电流需要2A或更大,模块肯定 ...

我的是12V输入,经过TPS5450(DC-DC,输出可达5A)转换成5V

5V输入MIC29302(输出达3A)给3G模块供电,3G模块高峰电流2A。我的是3A满足啊

要是DC-DC不满足的话,那5V的输出为何也是正常的?

网友H:
3G模块 的电源输入附近有大电容吗?
3G模块 是好的吗?
MC29302后缀 是BU, 以前做M35 好像听 FAE 说的是A 的后缀,有没什么区别?
MC29302 的输出电容是什么电容?
你的电源从外层换到内层了。 会不会有问题? 有没有试过直接用粗铜线从输出那飞线到3G模块那?

你百度下移远 的M35硬件设计。 他中间提到过 这个电源IC,看看对你有不有帮助

网友:
是不是输出端电容短路了

网友I:
看下芯片最小负载电流吧,datasheet里面有,要么就用tlv1117-33的芯片,这个是直接输出3.3v的

网友:
看电流  看负载 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3G模块 的电源输入附近有大电容吗?
3G模块 是好的吗?
MC29302后缀 是BU, 以前做M35 好像听 FAE 说的是 ...

电源输入是由芯片TPS5450 经过12V转出的5V,有大的钽电容,输出也有一个大钽电容。原理图上跟别人设计的一样。
3G模块没有正常上过电,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手头也不好测。
后缀不同是封装不一样。
我百度了一下移远的,原理图设计没什么区别。唉
谢谢大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下芯片最小负载电流吧,datasheet里面有,要么就用tlv1117-33的芯片,这个是直接输出3.3v的

跟最小负载电流没关系,要是没负载应该输出有电压的,我也在输出并过一个220欧的负载,没什么用。

网友:
可以单独测试下后级VCC_3g这块电路,单独上电是什么情况,瞬间电流是多少,如果后级是OK的,那么拿你的裸板给VCC_3G上电再试试,慢慢就可以找到问题了

网友J:
3G模块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两三个大容量钽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3G模块启动瞬间电流比较大,可以在电源输出端并联两三个大容量钽电容试试。

板子上已并了。结果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