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设计中根据什么知道哪些信号需要上下拉,我看芯片的datasheet并没有提示!

楼主(2014-03-13):
原理图设计中根据什么知道哪些信号需要上下拉,我看芯片的datasheet并没有提示!究竟是依据什么来给它加上拉或下拉电阻的,求解!

网友A:
输入的信号低电平有效的加上拉,不过好多自带上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信号低电平有效的加上拉,不过好多自带上下拉

低电平有效加上拉?不是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电平有效加上拉?不是高电平?

他应该写错了吧。低电平有效应该是加下拉吧!

网友:
低电平有效的时候 ,上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应该写错了吧。低电平有效应该是加下拉吧!

低电平有效你加下拉,不就一直有效吗,那你还控制什么!

网友:
哦,对的,低电平有效的是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有效你加下拉,不就一直有效吗,那你还控制什么!

上下拉都可以控制吧,上拉还是下拉得根据你自己电路来选择吧。比如某低电平有效的器件,在MCU起来之前我需要他工作,加下拉。在mcu起来之后,我不需要它工作,我就给它置高呀。

网友:
LS所言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下拉都可以控制吧,上拉还是下拉得根据你自己电路来选择吧。比如某低电平有效的器件,在MCU起来之前我 ...

长见识了,还可以这么干

网友D:
oc和od门电路一般通过电阻上拉

网友E:
一般芯片的规格书里有GPIO口的默认设置的,有的是pull up有的是pull down,在GPIO上面加上拉有可能是提高驱动能力,也有可能是因为系统刚开始运行BOOT的时候GPIO处于不定状态,因此选用GPIO时要注意它的默认设置;低电平有效的要尽量加上拉,切默认为高电平,这样才能防止上电时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芯片的规格书里有GPIO口的默认设置的,有的是pull up有的是pull down,在GPIO上面加上拉有可能是提高驱 ...

谢谢你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平有效你加下拉,不就一直有效吗,那你还控制什么!

谢谢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oc和od门电路一般通过电阻上拉

谢谢!

网友:
输入管脚也需要根据需求设计加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2014-11-25):
首先你要看到这个GPIO的性质,如OC门,则必须上拉。
其次,要看你的MCU初始化,如在初始化配置中 管脚为低,就要下拉。
如初始化配置中,没有这个管脚的配置,则根据其应用来决定上下拉。

网友:
一般,两种情况下需要上下拉:①:需要在上电瞬间或者某种不受控的状态下,必须确定这个网络的状态,需要外部给上下拉,这样在系统没有起来的时候,不会出现其他意料之外的结果;②:OC 或者OD 输出,你不加上下拉是没办法电平跳变的,没有高电平。

网友:
进来看看,涨涨知识。

网友:
确定上电初始电平与抗干扰用,跟你有效控制电平相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