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区域约束设置OK,fanout后,via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哥:
我设置了CPU的区域约束规则,via选用的是C016-008TENTED
fanout by pick扇出成功,但是via并不是区域约束规则中选用的C016-008TENTED,而是整板通用的via,C020-010TENTED
下面挂了图,请高手们给分析一下

区域约束规则

区域约束规则

CPU fanout之后

CPU fanout之后

查看via

查看via

网友:
fanout命令可以选过孔类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看看扇出时候右边选项里面的过孔类型   选的是固定过孔 还是网络对应约束   这种情况应该是过孔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