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9.6V或者12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4-03-13):
如题,现在想做一个9.6V或者12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方案的汽车UPS。大神是否有合适的方案呢,感谢

网友A:
市场上大把的充电管理方案哟。不过这种定时炸弹还是小心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大把的充电管理方案哟。不过这种定时炸弹还是小心为妙。

JIMMY大师,我是想找个适合车载用的,消费类的倒是很多,大多是单节的,我这个药用串接的电池组。

网友:
具体要求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MMY大师,我是想找个适合车载用的,消费类的倒是很多,大多是单节的,我这个药用串接的电池组。

消费类的一样适合于车载用。

你只要将电压降到5v后来使用就没问题了。

小车是12v输入,你用LM2596降到5v后,就可以用消费类的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费类的一样适合于车载用。

你只要将电压降到5v后来使用就没问题了。

恩,是有这种考虑的,jimmy大师。2596之前有用过,电压范围和电流都小,效率不高,而且还是降压型的。所以我们一般用LM5118,或者更好的LT的。4串的磷酸锂铁电池可以达到12.8-14V,我们要的车型要适用8--36V。要求挺高的。谢谢

网友B:
用LT3780升降压都不错,效率高,8-36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T3780升降压都不错,效率高,8-36V没问题。

这颗一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