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测量的新动态

楼主(2014-03-13):
已经好久不写技术文章啦,自春节过后也好久没有动笔,今天突然有了兴致,谈谈阻抗测量的一些变化。

谈这个话题是因为看到了几则Agilent的新闻,分别是他们最近推出的专门针对PCB工厂的E5063A,以及面向25G应用的N1055A,看看他们的典型应用。

1. E5063A

好些年前,Agilent 日本网络研发人员就在E5071C上推出了TDR选件,我们建立实验室时选择的也是这个,主要考虑是除了测S参数,还可以查看阻抗,这么些年用下来,感觉还不错,很多实验室也开始接受这种做法。由于网分测量阻抗的原理和传统的TDR很不一样,所以一开始对于网分测出来的阻抗大家还是半信半疑。但是网分所拥有的TDR无可比拟的大动态,只要频域变换到时域的滤波器等基础算法不断改进,总能在某个时间节点赶上TDR的准确性,甚至最后胜出。当然TDR的算法也在不断发展和改进,比如LeCroy公司推出的SparQ,但是TDR在物理层的弱点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由于这个网分主打PCB测试应用,我们来看看PCB工厂目前的测试现状,基本上高频阻抗测量都选用了IPC推荐的Tek 20GHz TDR,TDR测试阻抗的准确度没有问题,最大的隐患在于怕静电,就算加了静电释放模块,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随着静电的不断积累,TDR模块还是会损坏,何况对于很多工厂来说,一天的测试量是相当庞大的。基于网分的阻抗测试则很好得解决了这个问题,准确、稳定、温度相对不敏感、不怕静电。至于用户关心的价格,也是非常激进。

E5063A-011 Time domain analysis/Test wizard option: $10,000

E5063A PCB Analyzer frequency options:

E5063A-245 2-port test set, 100 kHz to 4.5 GHz $18,600
E5063A-285 2-port test set, 100 kHz to 8.5 GHz $26,800
E5063A-2H5 2-port test set, 100 kHz to 18 GHz $35,100

可以做单端、差分阻抗测量,当然也可以测试S参数。

也可以并执行测量,提高吞吐

使用探头和定位器

2. N1055A

DCA-X在2010年推出,N1045A在2012年推出,这两个产品都非常经典,最有特色的地方是支持多通道的高速测量,比如对于25Gx4的应用。DCA-X是对DCA-J的重大革新,而N1045A则是首次在有限的空间中支持多个高速通道。但DCA-X推出后并没有对TDR模块更新,仍然是老旧的54754A,直到今天,Agilent才终于对TDR模块做了更新,推出了N1055A,类似于N1045A,支持最多16通道的单端TDR测量。

16通道,单端阻抗测试

上探针台测试,执行远程(Remote)测量

测试背板

网友A(2015-01-23):
软件还不是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还不是很好用,

你说的是E5063A吗? 这个是日本开发,的确还有不少bug,过两天放一篇2014年中的评测文章出来。

网友B(2015-03-11):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E5063A吗? 这个是日本开发,的确还有不少bug,过两天放一篇2014年中的评测文章出来。

软件问题已经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问题已经完美解决!

就阻抗测试来说:1. 软件已有continue sweep功能,可实时刷新波形,不用每次很傻的点测量按钮
2. 独有的Deskew+Loss校准功能,含独有的“夹具补偿”功能(与E5071C类似),确保了阻抗的测试准确性
3. 用于量产环境的测试软件可与用户工厂的ERP系统对接,直接导入TDR的测试模板,可自动切换多种不同探头,独有的长线补偿功能,可生成用户自定义格式的测试报告等。
毫不夸张的说,E5063A的硬件、软件、性能、价格,甩竞争对手几十调街!

网友(2016-11-21):
看起来非常强大,请问下是否就是探头直接探入PCB连接器,不用回路就可以测量阻抗?对这块不熟悉,这一起很高大上啊!

网友:
仪器,该死的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