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阻抗的线PCB Layout中的处理方式?

楼主(2014-03-13):
同轴电缆75R阻抗,USB走线是差分90欧姆阻抗,RJ45是差分100R阻抗,这些布线在Layout中如何处理,看了别人布线后两者除走差分等长外,没其它的处理.哪位大是解释下这些直线处理方式.

网友:
写纸板说明的时候,标注好那些是要做阻抗的,让做PCB厂调就好了,懒办法的啦

网友(2014-04-22):
制作说明书一份 高亮所要的线段  让板厂做 不过走线一定要用0.2毫米的哦 那就行了

网友A:
根据你的阻抗,层叠,铜厚等参数,计算出75R阻抗,USB走线是差分90欧姆阻抗,RJ45是差分100R阻抗在PCB上面要使用的线宽和线距后,在加工说明上进行说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阻抗,层叠,铜厚等参数,计算出75R阻抗,USB走线是差分90欧姆阻抗,RJ45是差分100R阻抗在P ...

Jimmy老师,针对阻抗处理这部分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铜厚,层叠间间距,您能教教我么?这些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Jimmy老师,针对阻抗处理这部分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铜厚,层叠间间距,您能教教我么?这些参数应该怎 ...

Jimmy老师,针对阻抗处理这部分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铜厚,层叠间间距,您能教教我么?这些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啊?

铜厚要根据你板上电流大小和载流设计来。

层叠间距要根据你的层叠结构,比如你想将信号层离地层近一些,相邻信号层之间的距离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