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4-03-13):
    这种线上的小框框,allegro  有没有那个命令可以跑掉的,要怎么去掉呢,目前我只知道删掉线重新走一次,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大侠,能说的具体点么,我既然不知道怎么删

网友:
    这个没有影响,可以忽略,只是看着别扭

网友:
    我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上怎么删除啊/?

楼主:
    不仅是看着别扭,你要是想移动他,这个节点处他就移不动,修改很不方便

网友:
    这是模块复用后的后遗症,复用后把模块打散后就没事了。

网友:
    能把板子发上来,看一下吗

网友:
    你这个是器件模块建立了 group 把group删了就行了

楼主:
    弱弱的问下,删除group 在哪里删?是 Edit-properties 吗?

网友:
    你这个是模块,把模块打散了然后推线就不会了

楼主:
    怎么打散模块啊?

网友:
    把所有的线导出去,再导进来试一试

网友:
    第一步SETUPE->DESIGN PARAMETER EDITOR
    在display里去掉相应勾选

网友:
    刚才画错了位置 看下图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一是模块复用之后改动了线,二是自动扇出后改动了线,要修改group可以选择edit->group,然后右边options会出来所有group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