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4-03-14):
射频电路中,很多时候需要把单端信号和差分信号相互转换,要用到变压器,变压器主要为了实现阻抗匹配,传输功率最大化?

网友A:
变压器主要作用有两个:

1.进行宽带匹配及阻抗相差很大时匹配,比如50匹配到500;
2.单端转差分,差分转单端,一般高速ADC DAC上用的比较多。

选择时一般看几比几的,比如50转50,50转100 200,另外就是看插入损耗,回波,相幅平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主要作用有两个:

1.进行宽带匹配及阻抗相差很大时匹配,比如50匹配到500;

谢谢徐老师的解答!比如50转1000或者1000转50这种的阻抗变换,应该选几比几的,很难找到阻抗比20(或者更高)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