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如何加丝印,全掉了。

楼主(2014-03-14):
客户画的板子,需要帮忙出gerber,但器件的references一个都没有,我对这个软件不熟,不知道是隐藏了,还是删掉了。这样做的板子没有丝印,焊接很不方便,请问有什么办法把器件丝印加上去?

楼主:
没有人回答,太悲催了。
只能出没有元件号的数据给厂了。

网友A:
点击原件,右击鼠标,选中“find similar object...",点击"ok",点击”show name“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B:
怎么批量修改丝印字体大小???

楼主(2014-05-02):
引用 网友A:
点击原件,右击鼠标,选中“find similar object...",点击"ok",点击”show name“选项就可以了。

多谢指教!板子不大,已经出了没丝印的。下次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批量修改丝印字体大小???

首先显示出来丝印,然后用查找相似对象命令,批量修改即可。
自己琢磨下先,搞不懂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