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推荐几款wifi发射模块

楼主(2014-03-14):
一般的wifi模块例如RK903、WM-G-MR-9等,是不是仅支持无线网络的接收,不能产生wifi的射频信号??手机支持wifi热点的生产,需要什么样的硬件芯片,求推荐几款,谢谢

楼主:
求知道的给个解答

网友A:
RL-UM12BS-8188EUS
USB转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L-UM12BS-8188EUS
USB转WIFI模块

谢谢啊!! 感觉这些概念有点搞混了   带ap功能的wifi 都能设置wifi热点吗? 求推荐个型号

网友:
深圳Hi_link公司的HLK-RM04模块,他是用的RT5350F芯片,模块自带一路USB,一路串口,2路以太网,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