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铜厚

楼主(2014-03-14):
要做pcb, 电源电流有20A, 在选电源层铜厚1oz 还是2oz ?
大侠们有何建议?多谢!

网友:
这个应该要看你过电流20A的地方走的铜皮够不够,不够的话做2OZ好一点

网友A(2014-07-11):
    铜厚通流量会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铜厚通流量会大些

    但价钱也高些

网友(2014-08-29):
    1oz的铜,1mm过1A,要铺20mm宽才够,看面积够不够,不够分几层铺,加起来够20mm宽也可以,2oz的对应,1mm过2A,但比较贵

网友(2014-10-21):
    还有一点要考虑的 就是层叠问题  你如果要把电源层定义为2oz  那跟它对称那个层是电源地层 还是信号层,如果是信号层叠出2oz 那阻抗线 就比较麻烦了  也许你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网友:
    补充说明下我说的对称是 因为一个core俩边的厚度要一致  要是不一致 那就是阴阳板了 也是会增加加工难道和 费用的.  就看你的层叠是怎么选择的啦

网友:
    电流与线宽度有关,与线上面的铜厚有关的。

网友(2015-02-02):
    1oz/1A/1mm是10摄氏度温升的前提,如果路不是很长可以不这么保守。如果是电源板,加点锡条会有帮助

网友(2015-06-23):
    什么20A??这么大的电流?瞬时的吗

网友:
    新人学习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