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中怎么利用Analyze->Probe 出 inductance, capacitance report

楼主(2014-03-14):
如题, allegro 中怎么利用Analyze->Probe 出 inductance, capacitance report?
为什么有些net 出不出来呢?
是不是要为每个Pin 定义好drive 和 receive 的类型?
求教高手,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图一

图一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网友A:
你需要将你的NET的pin type设置正确。假如:你的pin1是输出就设置为:out ,pin2为输入就设置为:IN。
other设置为:unspce。
还有就是你的buff模型要赋正确。
你可以在logic--pin type里面去查看你的pin type和赋pin type

楼主(2014-06-17):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将你的NET的pin type设置正确。假如:你的pin1是输出就设置为:out ,pin2为输入就设置为:IN。
oth ...

多谢回复,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