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PADS 9.3 快捷键更改办法

楼主(2014-03-14):
8金币
比如更改 MOVE  ,ROTATE 90度 等快捷键 怎么更改 ,以前05版本都有一个menufile.dat 文件更改

网友:
通过View/Toolbars/Customize...命令打开Cunstomize对话框,从里面的Keyboard and mouse页面或Commands页面里自定义。

楼主:
这个不行,试过的

网友:
共享一下我的设置方法吧,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移动的话,看图直接可以设置的
旋转,我用的是宏,你可以参考一下吧,如果有更好的方法,也希望能提示一下。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移动解决,选转按你的做了没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动解决,选转按你的做了没作用

那不知道你哪里没有设置好,反正,我现在就是这么用的,一直很正常!

楼主:
我是按你的做法新建了一个宏,操作没有用;但是在这变通的做法可以实现旋转

网友:
能实现就好

楼主:
有个问题哦,设置好了重启电脑或重新打开就是默认值了

网友:
我的也是按照这个方法做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楼主(2014-04-14):
烦躁,重启之后就恢复为默认值,路过的大神驻足下

网友:
我重启了怎么没变默认值

楼主(2014-05-26):
会不会是我安装的是精简版

网友:
不是简化版也会掉,弄个宏看下

网友:
自定义非常棒,快捷键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