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ADS打开PCB文件怎样复制板框和拷贝所有的PCB封装到自己的库中?

楼主(2014-03-15):
pads打开PCB文件怎样复制板框和拷贝所有的PCB封装到自己的库中?要调用刚复制到自己库中的文件是不是还不行?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吧!

网友A:
用pads打开pcb文件怎样复制板框和拷贝所有的PCB封装到自己的库中?

复制板框:右键过滤器中选板框,然后选中板框后将属性改成2d线之后,右键,save to library

靠背所有的PCB封装:右键过滤器中选元器件(包括锁定的),CTRL+A进行全选后,右键,save to 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ads打开pcb文件怎样复制板框和拷贝所有的PCB封装到自己的库中?

复制板框:右键过滤器中选板框,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pads打开pcb文件怎样复制板框和拷贝所有的PCB封装到自己的库中?

复制板框:右键过滤器中选板框,然 ...

然后选中板框后将属性改成2d线之后,能不改成2D线的形式吗?

网友:
要用到的時候,再把  2D 叫出來,改成 board out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