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W 平板Camera 打开有时正常,有时有花点,

楼主(2014-03-15):
大家好:
我的30W 平板Camera 打开有时正常,有时有花点,花点如图,测试 过MCLK和PCLK和HS和VS 波形,

花点

花点

Camera _HS

Camera _HS

Camera _MCLK

Camera _MCLK

Camera _PCLK

Camera _PCLK

Camera _VS

Camera _VS

Camera_DATA

Camera_DATA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数字部分应该没问题,你的现象也不象模拟部分出问题,问题应该在软件的算法上。
好好检查软件吧。

楼主:
软件查了一周,还来终于调好了,谢谢了,

网友(2014-10-27):
调那块好了?

网友:
看了你量的63Mhz-PCLK信号的图,
说实在的,你的示波器应该换一个好一点的了,反正是老板的钱,对不对?

楼主:
公司有几个示波器,随便拿了个就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