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电梯控制系统求助??

楼主(2014-03-15):
    我学的电子专业,今年将大四毕业,写篇论文,做个毕业设计,选题时电梯控制系统,但是不愿套用网上现成的东西,喜欢原创,程序什么的自我感觉都能写的了,但是电梯硬件部分有个地方不太明白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1.  电梯是怎么检测到了某一层,个人猜想有什么感应装置,如果是这样,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好?
2.  电梯是怎么控制电机稳稳的停在某一层的,不偏不倚(限于水平,实在没有想明白)??
3.上个问题中的电梯控制楼层停留比较麻烦,有什么简单的替代方法,模拟一下电梯停留。毕竟是模拟电梯控制系统,不可能做得太复杂。

    明天着手毕业设计,先绘制原理图,画pcb 打样,  希望大家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做个红外感应就解决了,到了某一层液晶屏上显示的数字自加

网友A:
    电梯啊,我做过.
    第一个问题,简单说就是平层开关.电梯平层是要有个过程的,看你是几层楼,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4层,减速的动作就不用太复杂.如果比如8层的电梯,你可能需要考虑几种速度.进入平层阶段,一般就是减速,停止.当然,程序里要有时间保护,超过指定时间,停止输出,并报警.
    第二个问题,答案同上.
第三个问题,不明白你想问什么?

网友A:
不知你在哪个城市,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找我当面沟通.顺便提醒你,在画原理图之前,你要先分配好IO点数.电梯的控制程序中,检测硬件故障的报警程序,要比主控程序都要复杂,毕竟是关系人身安全的设备.还提醒一句,电梯的毕业论文,每年都有很多人写,多参考别人的成果,能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谢谢,谢谢,现在有方案了,遇到问题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啊,我做过.
    第一个问题,简单说就是平层开关.电梯平层是要有个过程的,看你是几层楼,如果是比较简单的,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在哪个城市,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找我当面沟通.顺便提醒你,在画原理图之前,你要先分配好IO点数.电梯的 ...

    嗯嗯,我山东的,真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