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工具栏问题

楼主(2014-03-16):
今天装了16.5,打开软件后发现有些工具栏少了,比如铜箔的那个工具栏只有一个图标,要怎么解决?

DOS窗口是在破解的时候我截图的,窗口里面最后一句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
打补丁可以解决

网友:
在网上下一个Hotfix_SPB16.50.052_wint_1of1补丁,然后打开PCD EDIT后,运行
view->reset UI to cadence default

网友:
qqtolm,可否发一个连接,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6.5 shape只有删除孤岛那一项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