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 请问 ] 有人在用 SIwave 的 PI advisor 吗 ?

楼主(2014-03-16):
请问有人在用 siwave 的 PI advisor 吗 ?

真的可以做出可用的结果吗?

网友A(2014-04-21):
    咋了,可以用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咋了,可以用的呀

    您说到PI Advisor,这个是优化板上电容的工具,只能将板上电容替换成软件自带的电容。
但是,个人感觉软件自带电容库不太准确,ESR、ESL和我亲自查datasheet的数据不一致,所以想可不可以自定义建立一个我自己的电容库,这在PI Advisor也可以做替代操作为自己想要的模型

    您怎么看,能建立自定义电容库吗?您用的都是软件自带的吗?
如果软件自带的电容库没有我想要的厂家,我该下载什么文件,怎么导入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到PI Advisor,这个是优化板上电容的工具,只能将板上电容替换成软件自带的电容。
但是,个人感觉 ...

    是的,自己也可以直接新建电容库,把电容模型daor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自己也可以直接新建电容库,把电容模型daoru

我昨天用空的.s2p文件试了,ok
    只是电容的.s2p文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是电容厂家的官网吗?或是什么工具可以输出电容的.s2p模型?

我觉得,如果是整个厂家的模型是不是放到comlib文件夹下也可以实现加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用空的.s2p文件试了,ok
    只是电容的.s2p文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到呢?是电容厂家的官网吗?或是什么工 ...

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

    .s2p文件除了官网下载,还有别的渠道获得吗?因为我们积累了一些我司常用电容的ESL、esr的数据,希望能有一个什么办法,比如有个工具输入这些信息就能得到这个电容的.s2p文件,不知道有没有?

    灰常感谢

网友:
    网络分析仪

网友C(2015-02-12):
引用 网友A:
咋了,可以用的呀

你好,可以发个 siwave v5 crack给我吗?邮箱是 maxswellyqp@126.com,我用 siwave v5,总是仿真到 30%就停了,怀疑是没破解好。
多谢。

网友(2015-03-28):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发个 siwave v5 crack给我吗?邮箱是 ,我用 siwave v5,总是仿真到 30%就停了,怀疑是没破解好 ...

一般,只要能打开,都不是破解的问题。有可能是你文件太大了,PC机内存不足。我之前仿真完了,查看结果的时候,已查看,如那件就退出。后莱吧文件精简一下,在仿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2014没有遇到楼主说的问题